遥控器选哪款好呢

楼主(2017-03-16):
遥控器选哪款好呢,请模友给些建议.......
想升级下控,选了以下三款:天9,乐迪10,富斯9。三款控性价优劣请高手给些建议,先谢了~

网友:
乐迪10啊,不要多想

网友:
一步到位吧,,我用的富斯9,也还行,不过改装麻烦,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
有钱就X12S。正常消费就乐迪AT9 AT10  或者X9S

楼主:
多谢二位,还在犹豫中。

楼主:
平民一枚,正常消费哪种~犹豫中,模友赐教,先谢啦~

网友:
果断乐迪 其他不需要考虑,看我帖子,那些控都玩过

楼主:
多谢赐教,鲤鱼是高手,看你主页,你用的是天9呀。。。

楼主:
也在考虑乐迪10,问了下卖家,这控搖杆不是4轴承的。。。与天9比犹豫了。。。。。

网友:
乐迪的就比较,富斯就比较便宜

楼主:
摇杆带4轴承与不带,手感差别大吗?请用过的赐教~

网友:
我的天,这还要犹豫,果断天九,相信我,拉距和抗干扰的时候你就知道价格上的区别是有道理的

楼主:
新手,太多不懂~模友赐教了~

楼主:
有用过富斯9的模友吗?这控摇杆是否是4轴承支撑?

网友:
天九设置太复杂,新手不合适。乐迪、富斯好些。

网友:
这三款里面,睿思凯x9d plus 最好

网友:
当然是选国产神控frsky了。。。开源的强大会让你马上喜欢上的。有无轴承我觉得手感上没有过大的区别

网友:
天9吧,比较稳定。不稳定的再怎么好也只是浮云

网友:
富斯9摇杆,轴承我不清楚,手感好不好不清楚,没用过其他控。。

网友:
选用乐迪的话干嘛要用10,AT9s足够了……睿思凯新出的了,700块左右

网友A:
还是乐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乐迪好

多谢,考虑中~

网友:
平民控就乐迪华科尔

网友:
天9,吧,看品牌的话

网友:
风雷盒子最好,就是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