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好不好?

楼主(2017-03-16):
有用户用过过吗,都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A:
玩过htc vive和Oculus Rift DK2,htc vive还是很不错的,起码分辨率帧数都比较高,眩晕感较轻,加上手柄控制,空间走动,初次体验还是挺震撼的,不过,因为有线束,影响了空间走动,影响体验效果。有钱还是蛮值得入手玩玩的。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htc vive和Oculus Rift DK2,htc vive还是很不错的,起码分辨率帧数都比较高,眩晕感较轻,加上手柄控 ...

我觉得下一代就是无线了

网友:
好!就是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