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横滚 府仰 航向 三个数值是在跳动

楼主(2017-03-16):
跳动在1500-1510直接是遥控的问题吗 新买的at9

网友:
电位器虚位吧

楼主:
如何调整呀

网友:
一般是遥控器的电位器的精度问题,以及接收机本身的精度问题(稳定性),正负5个微秒不会影响使用,不算是大问题。
乐迪的遥控器,可以升级一下固件,可以解决(大大改善)跳动情况。升级方法和固件可以去乐迪群下载。

网友:
如何测试的?

网友:
乐迪通病

网友:
这个范围值对乐迪来说很正常,你要想好一点可以买个天地飞系列的遥控器,再好点可以买futeba!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为什么不买睿思凯

网友:
正常,是遥控器都会。天地飞也会

网友:
老晋直接。

网友:
正解,刚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