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原生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7-03-16):
我的飞机用qgc地面站用POSITION CONTROL模式飞的时候飞机随风飘的很厉害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用loiter模式(如果你是新版的qgc的话)另外飘的原因有很多的,也许是你校准的不好引起的震颤,谁知道呢!你又不上图或者视频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oiter模式(如果你是新版的qgc的话)另外飘的原因有很多的,也许是你校准的不好引起的震颤,谁知道呢! ...

我用的是qgc3.1版本的没有lotiter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qgc3.1版本的没有lotiter模式

难道我用的是假的qgc  你重新校准一下吧,我估计是你没校准好引起的,我飞机自稳在室内都能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用的是假的qgc你重新校准一下吧,我估计是你没校准好引起的,我飞机自稳在室内都能悬停 ...

我按照地面站上要求的校准了还是飘用位置控制模式起飞的

网友:
这种时候我还真没有办法了,因为之前我朋友也是这样,有毒,拿过来我试的时候是好的,一给他回去飞又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