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内部布局

楼主(2017-03-16):
冲浪者x8 电机配置2212,2450kv 好盈30A电调,5寸桨,电调固定在机身内侧,这样合理吗?会不会烧电调

网友:
建议还是外置在外面散热好点

网友A:
个人认为你先不暴力试试,看看温度,毕竟和电池一个舱,你这个电机你是要玩暴力的,不行开个孔吧,就当散热进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你先不暴力试试,看看温度,毕竟和电池一个舱,你这个电机你是要玩暴力的,不行开个孔吧,就当散热 ...

好。周末去试飞一下

网友:
放在内部,开个小口散热

网友:
北方现在的天气可能还好,我都是升一个档次用电调,40A的也贵不了几块钱,飞下来温的

网友:
电调要40A的

网友B:
5寸桨,要用三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寸桨,要用三叶的

三叶桨和两叶桨有什么区别?

网友C:
飞飞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飞试试吧!

昨天试飞了,第一次机头轻了,老是失速,第二次控制不好,两次都坠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