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划航线问题

楼主(2017-03-16):
为啥划这个航线要从h开始还是虚线,而不是直接从1开始,对角为啥有虚线连接

网友A:
H是家的位置,也就是飞机的起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是家的位置,也就是飞机的起飞点

奥,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hOMe家,返航点

网友:
看来,有点白。

网友(2017-04-30):
    抱歉,楼主。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的, 是为了牛币,对,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2017-07-12):
是不是必须定位回家位置后才能显示正常航线?

网友(2017-08-29):
你这个情况,是因为,目前航线有很多种,apm自动规划的航线都是封闭航线所以会这样

网友:
这是电脑地面站规划的航线吗,楼主用什么飞控和数传

网友(2018-01-18):
学习了,等有空了也要试试的。

网友(2018-05-04):
BREAKING DOWN 'Indicative Net Asset Value - iNAV

网友:
学习了,他的自动航线有时候不稳定,经常不受控制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2018-11-20):
连上飞机后,有家位置就好了

网友(2019-02-24):
你好,你的最后一张图是测绘航线吗?测绘航线应该怎么规划,怎么设置相机配合拍照

网友(2019-08-12):
我是来看帖子的,随便拿牛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