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遥控推油门无反应。

楼主(2017-03-17):
本人新手,组了一套穿越。黑蚁f3的塔,用的乐迪AT9s的控,R6D的接收,用S-bus的接收模式。飞控刷了bf的最新固件,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bf上调教遥控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无论我如何推油门电机都无任何反应。打方向可以听到喇叭的声音,和LED转向灯正常亮。设置BB寻机也是会想的。这是为何?为何推油门一点反应没有。对了,在bf上调试电机是正常的

网友A:
没做油门校准吧

网友B:
在调参软件里油门选项 矫正一下没门把个通道都拉到最大 上电 听到响声 马上拉下来 再不明白 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油门校准吧

如何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参软件里油门选项 矫正一下没门把个通道都拉到最大 上电 听到响声 马上拉下来 再不明白 看看泡泡老师的 ...

先谢谢了,我在bf地面站没找到咋调。泡泡老师的教程太多不知道是哪一个,能否告知下是哪一篇

网友:
做油门校准,油门最低值设置到1100以下才能解锁。
我们团队做过一个视频,可以参考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一下

网友:
网上搜教程啊。。。

网友:
不会是没解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我在bf地面站没找到咋调。泡泡老师的教程太多不知道是哪一个,能否告知下是哪一篇

http://www.moz8.com/thread-80965-1-2.html?_dsign=d07ac854

网友:
如果没有设置开关解锁的话,油门杆打到底向右打到底,就是解锁。还有,解锁飞机要放平,你重力感应肯定是开着的,必须将飞机大致放平。

网友:
没解锁吧,调参界面中解锁了会有三角形叹号标志亮起,另外遥控接收界面看看接收机各通道有反应吗,没准儿端口设置没打开呢!

网友:
可能要校准油门,还有,马达解锁了吗?

楼主:
重新设置了一遍,居然可以了!谢谢大家。但是现在油门方向是反的  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设置了一遍,居然可以了!谢谢大家。但是现在油门方向是反的求解 ...

在你的遥控器里设置一下3通道 反向就正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遥控器里设置一下3通道 反向就正过来了

谢谢,利用这个办法。已经OK了

网友(2020-02-28):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样,油门没反应,其他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