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5还没。上天,地面调试,冒烟啦。。。

楼主(2017-03-17):
su35还没。上天,地面调试,冒烟啦。。。
烧啦一个舵机。。

网友:
来的时候没试吗

网友A:
银燕慎用

网友:
信号线接在电源线上了

网友:
悲催的舵机啊!四楼肯定吃翔了。

楼主:
第一次烧舵机。。

网友B:
还好电调没反,得养成上电前检查接收机上所有线排序的好习惯呀,扫一眼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电调没反,得养成上电前检查接收机上所有线排序的好习惯呀,扫一眼的事

绝逼不是接线错误的问题,还不至于那么小白。。。。。

网友:
烧的好严重!

网友:
线插倒不会烧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燕慎用

一直用银燕

网友:
我喜欢好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