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F3飞控

楼主(2017-03-17):
油门打到底电机才停!

飞机终于调好了!

松开油门杆变成1630,    油门杆回中能不能叫电机停下?大神帮帮我吧!

网友A:
这遥控器带油门自动回中把?
要拆机器 把一个弹簧拆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遥控器带油门自动回中把?
要拆机器 把一个弹簧拆掉才行

我也这样想,谢谢,明天再搞!眼睛都睁不开了

网友:
油门通道反向,遥控设置

网友:
必须拆弹簧的,同款控路过

网友:
自动回中的遥杆 不适合穿越

网友:
不错不错 帮兄弟顶起

网友:
遥控器的问题吧!

网友B:
设置一个解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个解锁开关

有解锁开关了

网友:
这是什么控??

网友C:
乔大哥直接用降龙十八掌把飞机降上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乔大哥直接用降龙十八掌把飞机降上天就行了

功力还差十年大米饭,先让我缓缓

网友D:
怎么买的是这控,销售的并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买的是这控,销售的并不理想

就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淘宝买的

这应该是给国外客户定制的

网友E:
遥控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的问题吧

有模友说把遥控器油门拆一个弹簧,就能一直保持最低油门

网友F:
这控用大疆的飞控挺好,松杆自动悬停,适合航拍,没看到别人样子都像大疆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控用大疆的飞控挺好,松杆自动悬停,适合航拍,没看到别人样子都像大疆的控

打开遥控,拔掉一个顶柱就可以油门放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