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pix飞控在GPS时,第一次解不锁,只有在手动或姿态下解锁以后,第二次用GPS可以解锁了,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不懂帮顶 顶上去。。。。。。。。。

网友:
hdop不够 搜星不够

网友:
正常要hdop2.0以下 才能用gps模式解锁

网友:
第一次是因为你的GPS搜星没达到解锁要求,姿态和定高是可以解锁的。
第二次是因为搜星一段时间了。卫星数量和信号质量满足解锁了,所以可以飞了,时间差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楼主想要一上电就能解锁gps模式可以关掉gps自检!这样就可以在搜星不足的情况下飞行loiter之类的模式,不过搜星不足的情况下飞行可能出现漂移的情况!最好还是等解锁前切换gps模式飞控指示等转变成绿灯再飞,确保安全飞行

网友:
楼上正解,要用就多等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