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富斯i6s控

楼主(2017-03-17):
油门左右不分了,我往左它往右,我往右它往左,前进后退没问题,但是不管往那个方向,就一直往那方向跑,遥控回中了飞机不能回中,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如想帮你叫我

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A:
我帮你,如想帮你叫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回中可能是因为飞机不是处在自稳模式 这个是在地面站里设置 具体的在网上搜一下

说的对,昨晚上搞定了,今天开飞机上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教程吧,一个一个问题解释不过来, 论坛有很多教程,看看就明白了

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的pwm接收机

是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一下反向,还有是不是开了手动

一直是手动,直到昨晚看了帖子,自己弄了一下,今天能开着飞机上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我不知道怎么弄,昨天就调了pid还有重新接收机对码,然后就听使唤了,好奇妙,莫名的奇妙

太奇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好萌!记得通道反相!

事实我不知道怎么弄,昨天就调了pid还有重新接收机对码,然后就听使唤了,好奇妙,莫名的奇妙

网友F:
控好萌!记得通道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进入设置,在通道里可以设置反向,不知道怎么弄拍照给我看看

已经弄好了,谢谢

网友:
顶一下啦顶一下

网友E:
设置一下反向,还有是不是开了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一下反向,还有是不是开了手动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一下反向,还有是不是开了手动

应该从地面站哪个选项里面调?还是遥控器调?

网友D:
是不是用的pw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的pwm接收机

是的

网友C:
多看看教程吧,一个一个问题解释不过来, 论坛有很多教程,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教程吧,一个一个问题解释不过来, 论坛有很多教程,看看就明白了

论坛暂时没看到有用这个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暂时没看到有用这个控的

这个和控没关系,什么控设置调参都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控没关系,什么控设置调参都大同小异。

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控没关系,什么控设置调参都大同小异。

把一号四号电调信号线跟二号三号互换可能行

网友:
试试遥控器上设置一下roll通道反向 可能可以解决左右反向的问题。

网友B:
飞机不回中可能是因为飞机不是处在自稳模式 这个是在地面站里设置 具体的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H:
线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没接好

线接好了,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检查线序对着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路过看看

听说我这是手动模式,要调稳定模式才不会这样

网友G:
你进入设置,在通道里可以设置反向,不知道怎么弄拍照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