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图传也太不远了

楼主(2017-03-17):
我买的是下面这个套餐。。  空地上  顶多5    6十米就不行了  ,大神教教我怎么解决??还有这个画面在画外一点也不清楚,飞高点往下看  稀疏的树林  更本看不出一颗颗的树    就是一片朦胧 ,色彩也很差,,换好点的摄像头可不可以解决画面的问题,和图传模块有关系吗?

网友:
同问,我也就五六十米,再远点就有雪花了

网友:
天线换一根

网友:
棒子都比这天线好

网友A:
多少mw的,200的飞过1600

网友B:
主要是天线和摄像头太渣,发射和接收原本配的棒子天线比较稳定。想升级可以把接收端换成平板天线。这种套装里的摄像头都是30块钱包邮的货色,网页里面介绍“吹牛”图都是用相机拍的,起码换个700线索尼CCD(一般价格80——100元,全新低于80基本就是假的)画面质量会有本质提升,有钱可以考虑专业fpv摄像头(一般都在200左右)

网友:
ft飞翼,头顶飞过1000m的路过

网友:
RX是接收端,红色那个才是机载端。你把天线对调。

网友C:
rx当发射天线,上电太久,功放寿命会大减。祝你好运。

网友:
同病相怜,无法解决

网友D:
天线反了  换一下试试吧  有些就有做这个  。。。。两个反了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反了  换一下试试吧  有些就有做这个  。。。。两个反了不好用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当发射天线,上电太久,功放寿命会大减。祝你好运。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mw的,200的飞过1600

好像有个600  有个200的  飞机上那是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天线和摄像头太渣,发射和接收原本配的棒子天线比较稳定。想升级可以把接收端换成平板天线。这种套装 ...

   嗯谢谢  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mw的,200的飞过1600

怎么做到的

网友E:
摸摸天线接口处热不热,热说明功率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摸摸天线接口处热不热,热说明功率够

很热的     特别飞机上的天线接口热的难下手

网友:
换个ccd的摄像头,换天线。

网友A:
试一试遥控器远离图传接收,还有发射远离天线远离遥控接收天线,试试,我的效果就不错,刚开始的200,然后300.500.800.1200.1600米带雪花了,天7不给力了,失控返航,这个数据是刚入魔飞出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遥控器远离图传接收,还有发射远离天线远离遥控接收天线,试试,我的效果就不错,刚开始的200,然后3 ...

试了下把图传天线调换一下   现在远多了。。还没试能传多远

网友F:
就算天线装反了也不至于五六十米吧,不装天线都有二三十米。。。。你要确定频点对上了,有些相邻频点也是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算天线装反了也不至于五六十米吧,不装天线都有二三十米。。。。你要确定频点对上了,有些相邻频点也是能 ...

频点是一样的。。把天线换过来  现在好了

网友F:
话说你摄像头角度是0°真的大丈夫么。。。。

网友:
我跟你的差不多,都是RC832和TS832组合,50米就蓝屏,100后就是瞎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你摄像头角度是0°真的大丈夫么。。。。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摄像头就一般玩玩好了,现在都不用这个摄像头了。不过你这个老款机架也就只能装这种,反正在你换新机器之前肯定是炸烂了。
另外摄像头就算新手飞的慢,也要上翘20°至少把,不然你飞机超前飞,屁股一撅头一低,不就只能看到草皮了么,看不到地平线的话,很难判断高度的。

网友:
模糊可能摄像头焦距没调好

网友:
你摄像头模糊可以轻轻转动来调整下焦距,你试一下。五六十米的话没办法,要么图传假的难么天线假的

网友:
天线这东西很微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x当发射天线,上电太久,功放寿命会大减。祝你好运。

有的天线rx和tx都能用,有的却要区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热的     特别飞机上的天线接口热的难下手

太热,说明接口接触电阻大,功率一部分损耗在此了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遥控器远离图传接收,还有发射远离天线远离遥控接收天线,试试,我的效果就不错,刚开始的200,然后3 ...

天七你飞1600失控?原来可以这么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