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飞控

楼主(2017-03-17):
请问这个飞控怎么接SBUS的接收机

网友A:
接uart2口,3.3v不用接,那是给dsm接收机用的,接收机sbus信号线接rx,正极接vcc,负极接gnd,注意顺序。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uart2口,3.3v不用接,那是给dsm接收机用的,接收机sbus信号线接rx,正极接vcc,负极接gnd,注意顺序。

是不是这个线

网友:
是的,连接的时候看下板子上有标注针脚定义顺序,别接错了,尤其是正负极

网友:
路过看看 之买过kk的螺旋桨 感觉不错

网友:
伸手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