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一款替代的电机

楼主(2017-03-17):
求助找一款替代的电机,原方案电机为Turnigy 3542-5 kv1250Turnigy 3542-6 kv1000,但是淘宝上找不到这种,有没其他同型的。谢谢!!!

网友A:
,在飞猫模型那里看到过有,其实丹锂电机的也可以代替、。

网友:
路过为你顶贴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猫模型那里看到过有,其实丹锂电机的也可以代替、。

我去看看

网友:
你去看看淘宝那个3639电机,绿色的那个,我手上有三个这样的电机,觉得合适的话可以出给你

网友B:
差不过性能的,都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过性能的,都可以替代。

谢谢,用了朗宇了2820 1100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