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楼主(2017-03-17):
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的好处是,1、可以看到飞行数据,2、可以外场直接用遥控器调整PID。

MINI OSD的刷写,请移步:
各种CF BF固件飞控,加装OSD的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87354-1-1.html

网友(2017-06-15):
泡泡老师真历害,向你学习

网友:
顶一个,真棒

网友A:
泡泡老师,改装以后可以用ppm接收机吗?

网友:
6A电调,怎么开启DSHOT协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固定OSD。
2、当GND与电路连接。

谢谢,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鸡鸡能用3S电池吗

可以,就怕速度太快,你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osd接上到四根引线到电调上,是为了固定osd还有其他作用

1、固定OSD。
2、当GND与电路连接。

网友A:
泡泡老师,osd接上到四根引线到电调上,是为了固定osd还有其他作用

网友B:
这小鸡鸡能用3S电池吗

网友(2017-03-17):
好手艺!乐迪的接收机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飞控,遥控器,银燕,固件,OSD 作者:D800-roger 528 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飞控,遥控器,银燕,固件,OSD 作者:D800-roger 4773 大师出手,必属精品!

网友:
顶老师!

OSD调参现在很热门啊,老师的教程太给力了。

网友:
帮顶了 银燕烂货

网友:
支持泡泡兄弟

网友C:
f3飞控可以怎么调吗

网友:
泡泡大师牛

网友:
好小的jj,考验焊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飞控可以怎么调吗

加装OSD,F3也可以这样调。

网友:
哟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装OSD,F3也可以这样调。

嗯试了操作也一样

网友:
泡泡老师辛苦啦!!

网友:
老师  这个地面站的所有软件都是在哪下载的/  能否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
泡泡老师真厉害

网友D(2017-04-30):
我的也是这个osd,怎么我的电压就是不准呢?用的是cc3d 15.02.02版本,osd刷了这个适合版本的驱动,字库,显示没问题,就是电压不准确,用遥控的摇杆校准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拔下电池照样不准,怎么办?

网友:
高手级别的DIY,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osd,怎么我的电压就是不准呢?用的是cc3d 15.02.02版本,osd刷了这个适合版本的驱动,字库, ...

用于CC3D的话,那是没办法的,电压由板子上的分压电阻决定,你自己改不了。

网友:
支持泡泡老师  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作者:flyhobber 3098 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作者:flyhobber 6203 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作者:flyhobber 9689

楼主(2017-09-12):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我的银燕femto f3飞控加了osd,但是不显示数据,只有摄像头图像,检测飞控供电电压5.06,这是什 ...

OSD的固件刷过了没?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改装以后可以用ppm接收机吗?

不能用PPM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我的银燕femto f3飞控加了osd,但是不显示数据,只有摄像头图像,检测飞控供电电压5.06,这是什 ...

你这是什么机架

网友:
看我的帖子,里面有,112mm轴距,最大三寸桨

网友:
这个到底怎么样,期待视频

网友(2018-03-11):
感谢分享,认真学习了

网友(2018-05-18):
泡泡老师,学习了您的贴子,也想加装这个OSD,但是你图上说要用SBUS的接收机,我现在用的是富斯的接收机,它的信号是IBUS,可以加装这个OSD吗?

网友:
电池的正极不需要接到OSD上的电池1的焊点上吗?如果不接的话,电池电压数据怎么能显示出来呢?

网友:
按泡泡老师的教程也加装了这个OSD,开机测试电池电压显示0.0V,无论飞控解没解锁,OSD上都是disarmed,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2019-03-12):
动脑  真是潜力无限啊

网友:
不错,值得拥有的室内好机!!!

网友:
准备最近上OSD试试

网友(2020-01-16):
多好的学习机会!致敬开源者!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20-07-27):
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作者:龙模 2497 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作者:龙模 8107 给银燕 babyhawk加装MINI OSD,外场用遥控器就能调PID  作者:龙模 1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