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小穿越机诞生记。

楼主(2017-03-17):
从上个月,一直到今天,终于收到了牛币换的FRSKY的兼容接受,
接受真心小啊。。。装上以后开始飞,结果发现一加油门,F3飞控就出现重启的现象,没办法飞。。。。。
有没有同样情况的,求解决办法。。。
下面是小鸡鸡的靓照~~

网友:
这机架一撞不就断了

网友:
同样是4根雪糕棒,做成X型,刚好夹着电机,好看又有强度

网友:
你电池是不是有保护板?

网友A:
电机线太长了!

网友:
冰捧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太长了!

电机线太长会引起F3飞控重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线太长会引起F3飞控重启吗?

那倒不会,就是不好看!

网友:
因陋就简,很有创意。

网友B(2018-11-13):
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9-01-09):
引用 网友B:
同楼主一样的问题。

给油的时候电池压降变低了,3.3v稳压不能正常输出,所以就重启了,所以要么用2s,要么加个升压电路,先升压5v再接飞控

网友:
电不够才会重启

网友:
年度最佳机架 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