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速度快的航模设计

楼主(2017-03-17):
要详细一点的,做个1米大的90mm涵道,要有详细的规格。歼10的那种鸭翼就挺好的,不知道速度快不快。求一个速度快的设计。

网友:
去淘宝买 求有意思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A:
大哥你想玩应该先去了解一下固定翼的气动气弹,鸭翼设计是为了提高机动性!如果你想要速度快就把机型做的越细越好(受阻面越小速度越快)
另外你本来就用涵道了,速度够快了,如果是新手还是别玩涵道了,不仅有财产损失,意外还可能伤人!谨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想玩应该先去了解一下固定翼的气动气弹,鸭翼设计是为了提高机动性!如果你想要速度快就把机型做的越 ...

关键是我不知道机翼该多大机身该多大,鸭翼也不知道多大。

网友:
涵道的飞机,速度都比较快。论坛里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