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原装接收机上的针可以拆掉吗?

楼主(2017-03-17):
Futaba原装接收机上的针可以拆掉吗?拆掉了会不会影响接收机的使用?本人只需要用SBUS而已。

网友:
可以啊  只是个接头而已 就是拆的时候小心焊锡短路就好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拆!注意防静电,别短路了!

网友:
可以焊下

网友:
拆掉就行,注意别拆坏焊盘,

网友:
可以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