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制作遥控和接收

楼主(2017-03-17):
请问这里面有可以用的东西吗?

网友:
基本上,没有吧

网友:
有点落伍了

网友:
建伍啊,以前都是领导用

网友:
为什么小白不好好学习 都想做不切实际的东西

网友A:
里面有发射和接收,楼主能想办法把它分离开,再加上信号处理,就能用了!

网友B:
不是一个频道

网友:
七楼正解,估计你搞到一半就想买成品了。

网友:
不如买的实在

网友:
可能可以,很高级,功率又大,遥控图传几十公里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eason爹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发射和接收,楼主能想办法把它分离开,再加上信号处理,就能用了!

其实我就是想弄个发射和接收,这东西手里好几个,都是电池不行,单位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频道

应该是可调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弄个发射和接收,这东西手里好几个,都是电池不行,单位换新的了

你要有能力把电路单独分开才行,劝你最好还是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能力把电路单独分开才行,劝你最好还是放弃吧!

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能力把电路单独分开才行,劝你最好还是放弃吧!

如果把元件拆下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元件拆下来呢?

不是元件,要完整的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之后再加ppm编解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元件,要完整的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之后再加ppm编解码才行!

当我没发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我没发过

不是打击你,这东西一般人玩不转,你可以去问问萝丽,他也许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调的吧

可以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打击你,这东西一般人玩不转,你可以去问问萝丽,他也许有办法!

萝莉?他能把这对讲改成图传,我论坛积分全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萝莉?他能把这对讲改成图传,我论坛积分全给你!

我能想到的只有他了,只是可能,又没说一定!我也知道他主攻数字电路与单片机,别人也想不到谁了!这个要模拟与高频部分好才行,当然后期编解码还是数字电路!

网友:
建伍对讲机中的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可以调整到433上,功率5W。如果会捯饬,绝对有用!

网友:
建议你放弃这个想法

楼主:
拆开,接口好小!真的就不能省点钱做个萝莉嘛

楼主:
想拿显示屏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拿显示屏

接口很小

网友:
频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