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x2814的电机1000kv能否用9060或者9045的桨?小胖用。

网友:
怎么也得10寸往上呀,没用过这么大的,反正我2216kv1250都是10x5甚至10x7

网友:
十寸也可以

网友:
九寸 有点小

网友:
看你用多高电压了

网友:
4s1100我用10寸,你这10寸绝对没问题,9寸偏小

网友:
4我4s,9*6已经接近50
a了

网友:
4s同款电机我用过11寸,目前正在用1045,10寸,后期想用10寸三叶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