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样毫安的6s电池转换电压为3s电池电压会不会飞的久一点?

楼主(2017-03-18):
问题一:
一个5200毫安的3s电池和一个5200毫安的6s电池!将5200毫安的6s电池转换电压为3s电压,会不会比5200毫安的3s电池飞的久一点?
问题二:
大电压的电池飞小电压的电机溜空时间会不会久一点?
求大神换算!
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你顶贴

谢谢兄弟!

网友B:
这个问题 要考虑你的电机电调效率以及飞机重量 不是单单增加 容量就能提高滞空时间的吧

网友C:
电压和容量不可以这么算,另外转换就需要设备,有设备就增加重量,而且转换有一定损耗,,

网友D:
5200 6s电池比3s电池电压高了一倍,相当于多了一倍的电池,也就是说理论环境不考虑损耗换算成3s电池多了一倍电量。但飞的久要考虑你电机kv值,和飞机大小等其他各种因素。第二个问题同理,要考虑电机在不同电压时的效率和飞机大小载重等各种原因。所以二个问题都是不一定。

网友:
不会的,重量还多了呢

网友E:
具体看你电机的最高效率比,不是容量越大就飞的越久,另外降压模块也有功耗,最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大放电电流的降压模块!固然6s的电池会比你3s的电池多出一倍的功率(瓦时),但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不会有一倍的效果,如果想要延长续航最好的办法就是做配比,按照电机最大效率来配比电池,续航是一条抛物线,只要你合理计算就可以算出你机子(重量)最大续航!

网友F:
你缺乏最基本的数学和物理基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看你电机的最高效率比,不是容量越大就飞的越久,另外降压模块也有功耗,最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大放电电流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5200 6s电池比3s电池电压高了一倍,相当于多了一倍的电池,也就是说理论环境不考虑损耗换算成3s电池多了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要考虑你的电机电调效率以及飞机重量 不是单单增加 容量就能提高滞空时间的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和容量不可以这么算,另外转换就需要设备,有设备就增加重量,而且转换有一定损耗,,

谢谢!

网友E:
最好的褒奖就是把我设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缺乏最基本的数学和物理基础啊

是的长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褒奖就是把我设最佳

怎么设置的?我新手不会!6能不能教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的?我新手不会!6能不能教下

点击相应回复的绿色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击相应回复的绿色按钮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看你电机的最高效率比,不是容量越大就飞的越久,另外降压模块也有功耗,最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大放电电流 ...

没有啊!

网友E:
手机版本的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版本的我就不知道了

额!难道只有电脑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