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f_evo_brush电机输出量自动减少的问题

楼主(2017-03-18):
用的是3f_evo_brush飞控,在cf地面站测试时候,解锁推油门最大,发现其中三个电机输出量自己往下掉,导致飞机上电后飞不起来。各路大神请赐教吧,这个是哪里有问题,是遥控器设置,还是cf地面站里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A:
油门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设反了

油门没有设反,是正常的,满油之后电机输出先是满格,然后其中三个再往下掉

网友B:
固件毛病,重新刷固件吧,换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毛病,重新刷固件吧,换匹配的

这个飞控刷固件是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刷固件是不是很麻烦啊。。

不知道,多试几个,或者多找资料,找到对应的固件

网友:
把飞控板子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同样,一飞就自转

网友:
参数起作用了。实际飞会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