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稳模式能多稳定?能脱手吗?

楼主(2017-03-18):
用的f3飞控,想问一下自稳模式最好能调到多稳,有可能脱手吗?没有其他的传感器,只有f3的飞控!如果不能调到脱手钉钉子,那需要装什么传感器才行呢!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想问问,我用的这个分电板,袋子里有个电容,干嘛的?怎么用!?

网友:
不能!你想要的状态,还是放弃F3吧!大疆lite吧

网友:
能,就是没大用,电容焊在正负极之间

网友:
那个电容叫退耦电容,与电源并联,可以降低电源输出变化时对电路产生的干扰作用。如果你喜欢暴力飞行,急加速减速,最好还是加上这个电容

网友:
无气压不能实现悬停,无GPS不能实现定点

网友:
F3可以调整到自稳脱手十秒到二十秒左右,抽根烟手快点可以。但是是靠加速度计实现的,没有外部传感器参考,在气流作用下会慢慢飘走,高度上下也有浮动。

网友:
电容正极焊焊盘任意一个正极,负极焊任意一个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要问楼主你是玩穿越机还是玩多旋翼四轴航拍之类,首先把你的定位要确定。自稳模式对于新手练习仅仅起到了从地面到空中的这么一个飞起来的过程,练习中不推荐使用自稳模式。对于刚拍定位,自稳是最基础的保持姿态的方法,他仅仅是急用飞控内部的陀螺仪传感器来稳定飞行姿态。

网友:
你所谓的脱手那是航拍机
穿越机不是用来自稳的

网友:
穿越机会飘,慢慢飘去撞墙,因此炸坏了一根桨

网友:
我是来积累积分的,下载东西好难

网友(2018-09-24):
F3 怎么调节 自稳 谢谢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