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电机就转?!

楼主(2017-03-18):
一通电电机就转,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需要看看电机吗,质量有保证,优惠多多
https://shop143101466.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2737922234&user_id=2737922234
1、购买后使用本店电机发送飞机完美飞行的视频(要求清晰,有本店电机特写,视频时长两分钟以上)到客服处,再送一套电机。
2、满300个电机打9折
3、满500个电机打8.8折
4、满1000个电机8折

网友A:
空心杯电机么?f3evobrush飞控?试试在命令控制行里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 然后再输入save  飞控会保存然后重启。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电机么?f3evobrush飞控?试试在命令控制行里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 然后再输入save  飞控会 ...

是啊,空心杯。试过了还是不行。一通电电机就转

楼主:
现在调成了这样。一通电电机就转。我也是醉了....

楼主:
飞机是DSM2制式,F1 CleanFlight/BetaFlight Flight Controller,本人用的DX9控。

楼主:
去年朋友送的TBS空心杯,今年都没飞起来…(我还是按照官方说明书设置的)

网友:
固件问题。得刷F3EVO的固件。再配置里选择空心杯的电调。你这个固件里没有空心杯的电调选项.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