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飞手求教

楼主(2017-03-18):
刚从咸鱼买的apm2.6四轴飞行器,能飞但是总翻,有没有懂的机油指导一下,关于怎么操控或者地面站的知识,谢谢

网友:
重新全部校准,检查电机顺序和桨有没有错

网友:
你指的能飞是怎么样的飞行,会翻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翻,说具体一点,好判断是软件或硬件问题

网友:
看视频教程吧,跟着全部重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