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7-03-18):
本人fpv新手 基本不会,看好这架飞机问问大神门,这个可以用什么遥控器,商家说这个要买443模块才能用,(肥鲨433mhz增程模块QAV250穿越机FPV多轴固定翼EzUHF数传功放模块) 我觉得商家忽悠人。在有这个图传系统可以用小飞手接收图像吗。

网友A:
接受和发射基本没问题的,对上频就好,你说的433是数传还是遥控器增程?穿越最多飞三四百米,这还需要433增程的话要么这遥控器是玩具要么商家坑你

网友B:
这飞机是进口的,贼贵,坏了不知道咋修。成品还不如买华坑215

网友:
新手就入能飞的飞机,先把技术学好了再来问这问那,组装功夫一定要硬,焊接技术一定要过关,软件知识要通透。先搞入门机练习,难免会炸,控可以一步到位弄个好的,入门看屏幕飞可以,戴眼镜飞更有助于上手。多看教程多练习,胆大心细别怕炸。希望我的建议你能理解

网友C:
这架飞机作为起步入手的话,有点儿奢侈了。真是新手的话建议从实惠的架子开始,基础技术练就了再升级飞机,遥控可以一步到位。

网友:
楼主壕啊 黑羊的整机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和发射基本没问题的,对上频就好,你说的433是数传还是遥控器增程?穿越最多飞三四百米,这还需要433增 ...

这不带遥控 我也觉得商家坑人 最后自己在官网定了 不在淘宝上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是进口的,贼贵,坏了不知道咋修。成品还不如买华坑215

配件价格还可以 基本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飞机作为起步入手的话,有点儿奢侈了。真是新手的话建议从实惠的架子开始,基础技术练就了再升级飞机, ...

便宜的配置了一套也一千多了呀

网友:
论坛里多学习,然后自己淘宝里淘

网友:
机架贵又不好,比赛没人用。

网友:
最好办法是自己去买一个图传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为你顶起来喽!

网友:
飞机是好飞机

网友:
这套vendetta 是PNP整机,并不是RTF到手飞,也就是说,遥控器(接收机)+ 图传发射(接收机)需要玩家另外购买并安装。小肥手作为5.8G图传接受端+监视屏幕当然可以,遥控器不用433增程、用普通2.4G也没问题,关键看你怎么搭配设备。只是这套配置飞不了太远,1Km以内吧,作为普通穿越鸡飞行足够了。

网友:
不过,这套黑羊的vendetta 设计的优势,本来就是飞中航程的穿越机(2-3KM)。你看他的轴距比较大(260-280之间?)加上机身碳板+合金结构厚重,决定了它不太适合比赛竞速。商家并没有坑你买433增程,只是他没有说清楚这款机器的设计特点。LZ在论坛里多学习一些航模基础知识,就算是穿越机,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机型和玩法:)

网友:
可能说的有点多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vendetta 的设计,没有记错的话,可以上6寸两叶6045螺旋桨,配1500-2200mH左右的3S电池,延长飞行时间到10分钟左右,可以做2-3公里中航程FPV了。这算进阶玩法,新手还是选一个210的五寸螺旋桨小机器,近距离FPV练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