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离这么远还是干扰!郁闷啊!

楼主(2017-03-18):
(图片)

网友A:
买好的GPS和加高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好的GPS和加高GPS

GPS离飞控已经很远了!还要再远点吗?为了离远点我特意把飞控放到下面

网友B:
罗盘要远离电机才对啊 和飞控没关系
不要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要远离电机才对啊 和飞控没关系
不要减震

明白了

楼主:
这下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离飞控已经很远了!还要再远点吗?为了离远点我特意把飞控放到下面

一般我们都是用支架撑高,你内置外置没选错吧

网友C:
人才,罗盘加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才,罗盘加减震

我怕把罗盘给震傻喽

网友(2018-09-27):
锡纸屏蔽层或者铝皮屏蔽

网友:
用GPS支架啊,你用这种方式高度不够高不说,还重。。。

网友:
我用双面胶直接粘在飞控上也不干扰。不过我垫一易拉罐铝皮。

网友(2018-10-28):
买好的GPS,或者使用内置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