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解决问题

楼主(2017-03-18):
miss飞控kiss电调,装机调参完之后,打开关解锁,蓝灯亮了为什么电机全部不转。

网友:
kiss esc有信号的话 蓝灯会亮

网友A:
额,解锁正确的话,多半是电调协议的问题吧,你先看看output输出里面油门通道o不ok,然后看看电调协议对不对。
另外飞控有保险措施,第一飞机要放平,第二油门要收到零。你图中油门杆上去了这个时候电机没法解锁的。

网友:
你把min command,设置到1000,注意飞控设置的时候不能插动力电哈,不然无法保存设置,然后断电重启飞控,试试。

网友A:
然后你的摇杆,回中都是1495,飞的时候会有点点偏的,校准到1500

网友:
土豪配置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的摇杆,回中都是1495,飞的时候会有点点偏的,校准到1500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刷最新的版本可以用DShot600了

网友B:
还有为可不接电调的数传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为可不接电调的数传线呢?

现在头都大了,先能把飞机飞起来在说

网友:
您好,需要电机吗,质量有保障,优惠多多
https://shop143101466.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2737922234&user_id=2737922234
1、购买后使用本店电机发送飞机完美飞行的视频(要求清晰,有本店电机特写,视频时长两分钟以上)到客服处,再送一套电机。
2、满300个电机打9折
3、满500个电机打8.8折
4、满1000个电机8折

网友C:
你这个控水转印贵不?淘宝可以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解锁正确的话,多半是电调协议的问题吧,你先看看output输出里面油门通道o不ok,然后看看电调协议对不 ...

电调协议在哪个位置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控水转印贵不?淘宝可以弄不?

自己弄的,淘宝现在都有卖了好像300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弄的,淘宝现在都有卖了好像300多吧。

自己怎么弄?我也想弄弄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协议在哪个位置弄?

不知道你用的啥电调嗯,看你选的oneshot125
如果你用kiss电调,那么可以把数传线接上,不接上也没事,就是没法显示电调数据而已。
你先试试把mincommand设成1000吧。
kiss飞控哪怕不接电调,也可以解锁的,多半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啥电调嗯,看你选的oneshot125
如果你用kiss电调,那么可以把数传线接上,不接上也没事,就 ...

我用也是kiss电调,好吧我先检查设置这一块先。

网友:
哦,kiss24A还是18A嗯,要看版本号,要支持Dshot的话,飞控固件和电调固件都需要刷到对应版本。
不刷的话oneshot125也可以飞。

网友:
水转印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