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模,什么样的飞的速度快?

楼主(2017-03-18):
翼型,尾翼什么的,还有鸭翼的航模速度快吗?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航模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新手上路i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滚犊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犊子

哈哈哈

网友B:
如果只讲普通泡沫机和KT 机的话,一般三角翼比较快。
推荐飞猫、像真苏27、雅克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讲普通泡沫机和KT 机的话,一般三角翼比较快。
推荐飞猫、像真苏27、雅克130

选平凹的还是什么呢?主要追求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平凹的还是什么呢?主要追求速度

买的话直接告诉店家你想要高速机;做的话可直接做板机不带翼形。关键是动力配置要到位,机身机翼强度要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话直接告诉店家你想要高速机;做的话可直接做板机不带翼形。关键是动力配置要到位,机身机翼强度要有 ...

我想自己做一个,买的话太贵了。是选平凹翼还是什么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