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8):
各位模友大哥们,为什么我的F450起飞就倾斜,最后导致炸机    而且没起飞的时候油门在百分之4.50的时候GPS震动特别大   求解啊!!!

网友A:
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做了的啊

网友:
我的第一架入门机就是它。建议楼主对飞控进行水平校准。另外检查整体配重是否均衡。导致振动的原因太多了:电机转速不一致,桨叶强度不一致或者动平衡不好,机架不牢固,等等等等,慢慢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NAZA lite,F450
我的第一架入门机就是它。建议楼主对飞控进行水平校准。另外检查整体配重是否均衡。导 ...

配重都差不多啊   飞控也校准了好多次

网友C:
飞控这样装不行  建议用3M胶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这样装不行  建议用3M胶粘接

下面用的是m3双面胶

网友D:
我喜欢直说,勿怪,新手一般都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以为自己装机就是最合适的。

给你点建议:
1.电源模块放到下板,别和飞控绑在一起
2.飞控别用那些乱七八糟的扎带绑起来,靠谱点的3M双面胶就行
3.重新校准罗盘,调参软件里面的罗盘位置参数重新确认,别填错了,IMU最好也重新校准
4.不玩航拍,搞个那么大的脚架,除了装逼对飞行没有任何好处,机臂你减掉东西了吧,否则可以不装脚架,续航长,还可以避免多不必要的麻烦
5.再看看遥控器,各通道是不是微调了
6.买点靠谱的桨,DJI的好,价格也不算贵7.电调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看着不熟悉,也不知道是不是靠谱

网友:
校准水平

网友:
水平校准,很大可能是电机转向反了或者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直说,勿怪,新手一般都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以为自己装机就是最合适的。

给你点建议:

电调是MC30A   飞控下面用的是3m双面胶  装脚架是因为机臂有个脚坏了  索性我全部都把机臂上的脚下了   遥控器微调都没错    不过还是谢谢你打了这么多字,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见NAZA lite,F450
我的第一架入门机就是它。建议楼主对飞控进行水平校准。另外检查整体配重是否均衡。导 ...

不错 看到dji的东西 我什么也不想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装了一架,但机架没你的好,但是起飞很顺畅后来莫名的炸机了,修复后就抖后来问了朋友从新校了油门行程 ...

什么电调?

网友F:
重作水平校准!油问4.5震动可能是谐振点,如果加大油门没了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作水平校准!油问4.5震动可能是谐振点,如果加大油门没了就没事!

恩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用的是m3双面胶

不要用扎带

网友G:
我也是,大疆的飞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扎带

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大疆的飞控怎么样

飞控还不错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对,我再补一条,gps的线不要绕柱这么缠飞机上所有线路都要避免环形布线,你这相当于通电线圈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调?

好盈乐天40A

网友I:
看看地面站配置里面,对此一下电机旋向,如果不正确一推油门杆飞机整个底朝天

网友J:
求助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对,我再补一条,gps的线不要绕柱这么缠飞机上所有线路都要避免环形布线,你这相当于通电线圈知 ...

那线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地面站配置里面,对此一下电机旋向,如果不正确一推油门杆飞机整个底朝天

能飞起来,就是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助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H:
能短就短,必须长的就码好扎起来,不要绕着东西转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短就短,必须长的就码好扎起来,不要绕着东西转圈就行,

噢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飞起来,就是不稳

拍一段视频给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一段视频给咱看看

怎么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一段视频给咱看看

视频http://tieba.baidu.com/p/5029597909?share=9105&fr=share&see_lz=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一段视频给咱看看

视频在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http://tieba.baidu.com/p/5029597909?share=9105&fr=share&see_lz=0

如果油门行程做了,陀螺仪校准了,开了自稳模式,再看看电机的旋向和安装位置跟调参软件是不是一致

网友:
加个减震垫试试。。。。。

网友K:
首先
naza lite起飞一定会倾斜,一般是斜左边,要自己打副翼修正。v2就没有上述问题。
至于震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桨的问题,我试过用碳纤桨,抖得一笔,换了apc1060就一点事没,不建议楼主用9寸自锁桨。
2,起落架的问题,可能由于桨的问题导致机架震动,与脚架形成共振,这样鸡鸡就好像抽风一样,建议换成最简单的那种四个单一的塑料脚架,又轻。
3,楼楼楼楼上的兄弟们也说了,飞控不要这样放,建议放在下板中间,用黑色那种防震3m粘死。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
naza lite起飞一定会倾斜,一般是斜左边,要自己打副翼修正。v2就没有上述问题。
至于震动,有以下几 ...

好,谢谢你了   打了这么多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
naza lite起飞一定会倾斜,一般是斜左边,要自己打副翼修正。v2就没有上述问题。
至于震动,有以下几 ...

naza可以飞6轴的不?lite

网友K:
引用 楼主:
naza可以飞6轴的不?lite

可以,我的就是六轴,用S550g
机架,apc1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我的就是六轴,用S550g
机架,apc1045桨

好  我直接飞550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