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怎么调方向

楼主(2017-03-18):
我遥控器mc6a 用apm2,8飞控,我控制的时候油门百分之30%,向前推方向,前面翘起来了,怎么调!

网友A:
遥控器,俯仰通道的正反开关打到反向就可以了。

其他通道也是一样,反了就调对应通道的正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俯仰通道的正反开关打到反向就可以了。

其他通道也是一样,反了就调对应通道的正反开关。 ...

mc6a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俯仰通道的正反开关打到反向就可以了。

其他通道也是一样,反了就调对应通道的正反开关。 ...

是地面站里面吗,怎么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地面站里面吗,怎么找

在遥控器里调,正反设置,把俯仰改成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地面站里面吗,怎么找

遥控器说明书看三遍

遥控器下面一堆开关,找到对应的通道,开关打到反向就可以

网友:
APM飞控的2通道是反的,把遥控器2通道设置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前面翘起来你再把它摁下去

网友:
通道反了

网友:
第二通道设置反相就可以了

网友:
你和我一样的情况,设置一下遥控器就好了,正反设置里

网友:
要不是加速度计校准错了,要不就是遥控器通道反了吧

网友:
昨天因为没调对方向一起飞就翻过来

网友:
机头向着自已如果USB口在左边就是270度,在右边就是90度。我说的是F3飞控。

网友:
建议学习一些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