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飞控主板发现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18):
今天想拆开APM看看里面,居然发现有根线断了但是不影响使用,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这根线是管什么用的?我是否需要接上?心里好不踏实啊!

网友A:
能不能 箭头标注一下 哪根线   如果是那个裸露的腹痛,可以飞线 或者拖锡过去接上

网友B:
内置数传,看那样子像线路断开了,最好问问卖家需不需要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置数传,看那样子像线路断开了,最好问问卖家需不需要焊上

是断开了,但是数传也不影响什么都不影响,正常飞行,我问了卖家他说他不懂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根裸露的复线,是控制什么的?确实能飞我也就是奇怪,这是什么线啊?我刚才已经拖锡连上了,这根线 ...

看这么宽 一般是地线吧

楼主:
没有人能帮助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人帮忙…

网友:
你这是哪家买的apm?

网友D:
看下可能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可能是地线

但是还能正常使用啊,没有发现哪里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还能正常使用啊,没有发现哪里不正常呢…

你拿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去这么牛叉的APM,没见过

网友:
金属外壳,看着很牛

网友:
apm都这样包装。。。。

网友E:
第一张图刷不出来咋看啊还有就是没见过这样的apm

网友:
接上吧!近距离没事远距离就知道了。

楼主:
真是纠结,飞控也能正常使用就是想知道那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 箭头标注一下 哪根线   如果是那个裸露的腹痛,可以飞线 或者拖锡过去接上 ...

就是那根裸露的复线,是控制什么的?确实能飞我也就是奇怪,这是什么线啊?我刚才已经拖锡连上了,这根线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刷不出来咋看啊还有就是没见过这样的apm

改版,3dr也没出过2,8我们用的却都是,这款增加了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版,3dr也没出过2,8我们用的却都是,这款增加了数传

是的集成了速传,也是2.8的APM。

楼主:
有人知道吗?奇了怪了这个问题,接上也没影响断的也没影响…问商家一问三不知,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