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3_EOV USB 驱动装了以后没找到COM口,急

楼主(2017-03-18):
我的F3_EOV USB 驱动装了以后没找到COM口
只看到 STM DEVICE in DUF mode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驱动切换视频课,应该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短接BOOT再插USB,重新刷固件就有了

网友:
驱动文件上官网找

网友:
有个专门安装驱动的软件 去论坛飞鱼地面站去看 有专用的穿越机地面站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一刷固件怎么COM14就丢了,驱动都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刷固件怎么COM14就丢了,驱动都装了

从刷,刷回原来的

网友:
楼上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