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睿思凯x9d_plus设置APM的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7-03-19):
1,设置睿思凯的用户设置来设定失控后各个通道的输出值,这种方式感觉不适合玩多轴。可以设置5通道关控后的输出值来触发返航,但开控后恢复信号又会回到遥控器当前的飞行模式,不合理。
2,用睿思凯的receiver选项来设置失控后油门输出值低于975来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模式,也可以实现,油门最低,微调最低,按两下接收机,再在遥控器上选择失控保护的receiver项,关控后油门输出900,低于975,正常触发飞控的保护模式。但是问题来了,接收机断电后再上电,关控后油门输出还是回到990,失控保护不能触发,而且即使接收机不断电,在遥控器上切换模型后也是这种情况,晚上试了很多次,都快累趴下了,还是一个样。原来玩乐迪at9的失控保护很稳定,从没这种情况,这睿思凯不会玩了。有没有大神来指导一下这个失控保护到底应该怎样设置。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那你把apm故障保护的油门值设为993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apm故障保护的油门值设为993不就好了

开控时候油门最低是990,失控保护值高于这个数值飞控会报警的,而且这样设置是很危险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同问,我用的l9r接收机失控保护也设置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控时候油门最低是990,失控保护值高于这个数值飞控会报警的,而且这样设置是很危险的

是这样,我以为一般大家的油门最低值在1000以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是这样子解决的。

先看一下默认的油门行程是多少,一般是980-2000的样子,然后遥控器的油门行程调小点,大概1010-1980的样子。然后把地面站油门保护设置到996,再把油门行程恢复到原来默认的,大概最低是980左右,然后双击接收机保存。然后再把油门行程调到1010-1980左右,再去校准遥控器和电调行程。

然后失控保护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是这样子解决的。

先看一下默认的油门行程是多少,一般是980-2000的样子,然后遥控 ...

好的,谢谢帮忙,今天下午我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opentx欢迎模友光临

网友C:
找无锡速必利QQ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无锡速必利QQ群

联系了睿思凯的技术,直接选择no pules选项,然后油门最低,微调最低,在接收机上按两下,再恢复微调,OK。可以完美实现APM的失控返航。关控油门输出为9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apm故障保护的油门值设为993不就好了

那你关油门的时候飞控是该判断失控返航还是判断你是在关油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是这样子解决的。

先看一下默认的油门行程是多少,一般是980-2000的样子,然后遥控 ...

老晋,直接把遥控选项设在no pulse。再设置接收机输出,可以实现关控后油门输出低于9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晋,直接把遥控选项设在no pulse。再设置接收机输出,可以实现关控后油门输出低于975

ok,谢啦,手里只有两个XSR接收机,就准备装穿越机玩玩,以后再把大机器上的接收机换掉。

网友(2018-08-07):
引用 楼主:
联系了睿思凯的技术,直接选择no pules选项,然后油门最低,微调最低,在接收机上按两下,再恢复微调,OK ...

你好,你说的那个no pules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