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調選擇

楼主(2017-03-19):
請問朗宇2216配好盈乐天XRotor micro 35a好盈乐天 XRotor SimonK 40a
好盈铂金 Platinum-30A-Pro OPTO
银燕紫弹BLheli_s35A
哪個好
或是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网友:
习惯好盈

网友:
2216那应该不是为了穿越,那就对大小重量和响应速度的要求降低了很多,可靠能性能应该是你首先要考虑的了。其次才是性价比和安装便捷。不知我的建议有无启发

网友:
铂金30A或乐天40A,用穿越电调必须有很好的散热,比如装在桨下面有风直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