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头戴fpv眼镜么

楼主(2017-03-19):
看上面说带dvr,不知道和br那款眼镜比起来 ,哪个更好点

网友A:
看见那个带着把眼睛挡住变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那个带着把眼睛挡住变瞎了

你太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太逗了

没用过那东西,还是大屏幕习惯点

网友B:
这个看着怎么觉得那个透明头带挡眼

网友:
是不是重量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怎么觉得那个透明头带挡眼

那个是支架而已,支撑带,实际使用就摘了的

网友D:
如果你感觉FPV眼镜是必须的,那就一步到位算了,SKYZONE,aomway,肥鲨等等的。

如果感觉这东西可有可无,那就挑个便宜点的大罩子样子的,4-500的很多,基本都是5寸屏,分辨率480*232或者800*480的。

网友:
br挺好   看的爽就是不方便携带  sky之类要方便不少 不过也不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支架而已,支撑带,实际使用就摘了的

哦,呵呵哈哈哈,我说呢,这要是糊眼上可够受

网友:
BR眼镜用过,目前来说比较满意,清晰度好,不头晕。

网友:
十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感觉FPV眼镜是必须的,那就一步到位算了,SKYZONE,aomway,肥鲨等等的。

如果感觉这东西可有可无, ...

请问 aomway 的眼镜好用么,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 aomway 的眼镜好用么,能否详细说说

国内品牌的话,AOMWAY的出来时间不长,我仅仅玩过几次,实际效果还行。和肥鲨肥鲨Dominator V3比,优势是自带双接收,适合亚洲人脸型。视角差不多,都有风扇除雾。缺点是色彩稍差,不带头追,要自己买,肥鲨Dominator V3带头追,色彩好点。我自己更喜欢肥鲨Dominator V3,当然SKYZONE现在玩的人也很多,但是skyzone的没有风扇除雾,肥鲨HD2\3视角太大,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品牌的话,AOMWAY的出来时间不长,我仅仅玩过几次,实际效果还行。和肥鲨肥鲨Dominator V3比,优势是 ...

谢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