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加航拍

楼主(2017-03-19):
用什么相机比较好?都需要什么配件?可以拍照吗

网友A:
山狗和云台,飞越的t2-2d云台不错

网友:
要玩航拍还是等精灵SE出来在买吧,组装航拍不划算

网友B:
F450玩航拍就算了吧,一定要玩就搞个便宜点的两轴云台,100多点。搞个带AV输出的山狗,100多点。再搞个100以内的200-600MW的图传,机器端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要拍照只能够地面上设置好连拍,或者买个鹰眼6S,配个拍照录像控制板,接到空余通道也可以控制,但是6S的价格贵点。

新手还是F450单机练手,或者挂个几十块的摄像头+200mw图传,加起来100以内,再配个口袋FPV用手机看图像,就是硬挂摄像头练手。再去买个P3SE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50玩航拍就算了吧,一定要玩就搞个便宜点的两轴云台,100多点。搞个带AV输出的山狗,100多点。再搞个100 ...

什么机型适合航拍

网友B:
只能够给你个大致配置,因为配置实在太多,价格完全不一样。
550以上轴距碳纤机架
35级别电机
13-15寸桨
6S电池
两轴或者三轴云台

9通道遥控器
600mw图传+接收
这样子的自组价格已经超过P3SE,对自组不是很热情就买个精灵算了,自组航拍机很难达到精灵的水准。精三精四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够给你个大致配置,因为配置实在太多,价格完全不一样。
550以上轴距碳纤机架
35级别电机

网友:
奔着航拍直接成品机吧,过来人的经验,娱乐入门用精灵3、精灵4,选择合适自己的机型就行了,专业用悟2,维护简单基本不需要各种调试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出勤率也高,自组的不管怎么搞钱花了效果还不一定那么好,自己玩玩自组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和云台,飞越的t2-2d云台不错

可以用手机当显示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手机当显示器吗?

要用手机做显示器跟云台没关系,你只需要一个牛牛手机图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手机做显示器跟云台没关系,你只需要一个牛牛手机图传就可以了

推荐一个吧

网友C:
玩玩性质的航拍就别自组了,过来人的经验,DJ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玩性质的航拍就别自组了,过来人的经验,DJ是正道

网友:
450续航时间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能够给你个大致配置,因为配置实在太多,价格完全不一样。
550以上轴距碳纤机架
35级别电机

请教晋哥:是否适合航拍最直接因素是哪个呢?轴距?电机?还是其它别的?为毛精灵这样的轴距和电机就能很好的航拍呢?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晋哥:是否适合航拍最直接因素是哪个呢?轴距?电机?还是其它别的?为毛精灵这样的轴距和电机就能很 ...

航拍三个点,一是动力的效率,二是动力的平衡性,云台的稳定性。

小轴距航拍机关键是要轻,因为基本都是22 23级别的电机9-10桨,最佳效率每轴300-350克,不能够浪费有限的效率。

自组的航拍机,要达到精灵的效果,首先飞控就够呛,然后云台的稳定性,好云台价格不是一般的贵。最关键的是DJI的工业设计,自组没办法比的。所以一般的航拍,DJI精灵系列算了,P3A以后的机器都不错。自组就是玩玩动手的乐趣,要赶上精灵的性能,花两倍的价格还不一定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够给你个大致配置,因为配置实在太多,价格完全不一样。
550以上轴距碳纤机架
35级别电机

严重同意老晋的说法,我就是组完六轴又买的精灵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航拍三个点,一是动力的效率,二是动力的平衡性,云台的稳定性。

小轴距航拍机关键是要轻,因为基本都是 ...

谢谢晋哥,我就想自组个400左右的航拍机,不知能否给列个配置清单啊  感激不尽

网友:
山狗加云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晋哥,我就想自组个400左右的航拍机,不知能否给列个配置清单啊感激不尽

给你个不差钱的大致配置:
机架,定制,或者淘宝挑个轻量化碳纤架子
动力就用TM 六周年2213或者DJI E305 4S版本
电调就用乐天20A
飞控就随意了
云台用飞宇mini 2D
摄像机用鹰眼6S,想要4k就7s或者小蚁二代,当然7S的4K是插值的,不是真正的4K,小蚁二代是真4K,价格1000+
遥控器随意
图传锐鹰600mw
显示器就用小飞手
电池就用好点的4S4000-4200的
这套东西如果重量控制在1400克以内的话,续航可以有18分钟左右,甚至更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不差钱的大致配置:
机架,定制,或者淘宝挑个轻量化碳纤架子
动力就用TM 六周年2213或者DJI E305  ...

谢谢了晋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