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摄像头 2.8mm镜头玻璃片组合顺序 零件怎么组合?

楼主(2017-03-19):
2.8mm镜头 拧太多 里边零件滑出来了,现在不知道上边3个零件怎么装回去了

网友:
右下那东西在最外面,左下的套在右下里   上面的中间的套在左边那个,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方向

楼主:
那左上和右上的呢?这两个零件都有正反

网友:
原来fpv镜头还有这么多零件

网友:
慢慢试着来,要不就再拆一个

网友:
用不了了

网友:
镜头不太好弄。

网友:
自己搞回去还是算了吧,这种东西沾上灰尘很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