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 880kv做六轴飞行器行吗?

楼主(2017-03-19):
用朗宇2216  880kv做六轴飞行器不知道动力够不够,留空时间长不长(耗电),我机架加电池5斤多点!
我先前用新西达2217  1250kv的做六轴用5200毫安3s电池起飞就低电压报警,所以担心输入的功率大了!反而输出的功率却小了!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还算可以用用,4S电池,10-11寸桨,勉强每轴500克安全起飞,880kv上11寸桨的话电机估计会有点热,10寸应该还行。

3S不行,动力太差。电池最好是4S5000-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算可以用用,4S电池,10-11寸桨,勉强每轴500克安全起飞,880kv上11寸桨的话电机估计会有点热,10寸应该 ...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6个2216不如直接4个4110    8斤松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个2216不如直接4个4110    8斤松松的

是的!

网友C:
小六轴效率不高,我的2312 550 1.8KG,4S 400只能十分钟,以前2216 四轴1.5KG15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六轴效率不高,我的2312 550 1.8KG,4S 400只能十分钟,以前2216 四轴1.5KG15分

我的2217整机5.7斤,3s电池一万毫安,飞了十分钟多点!电压报警设置的是10.8v

网友D:
高大上啊 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大上啊 六轴

啥意思?

网友E:
我也在组2216的6轴。不知道效果怎么我要航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组2216的6轴。不知道效果怎么我要航拍的

估计航拍的挂不住,太重!得用高效率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航拍的挂不住,太重!得用高效率电机!

带个小云台和山狗应该勉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个小云台和山狗应该勉强可以

飞行时间太短!效率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