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油门没变化,求助!

楼主(2017-03-19):
装了部大头130,用的是好赢电调,kingkong1306电机,天地飞wbus,装好调试后解锁,一推杆慢慢就是变成最大油门,不能调整,装了桨试也是这样,固件用2.9.0,3.0.1都不行。beatflight里面设置是没问题的,另外我电调连接飞控只是接了信号线,黑色的没接,求各位大神解救!

楼主:
升到3.1.0,手动和air模式没问题了,自刎和半自刎还是会自动加到最大油门,不过也不自刎,终于解决的鸟

网友:
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不到,拆开给咱看看你的接线

网友:
啥飞控呢,电调程序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