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能不能上12寸桨

楼主(2017-03-19):
我的450本来是用的2212的电机和1045的桨,18A的电调飞的挺好的,除了下降快的时候稍微有点抽,3300的电池能飞15分钟左右。某天在TB淘了4个2820的电机打算DIY个4轴的,心想在450上先试下电机,于是乎换了上去,给装了1245的桨,刚起来的时候就感觉不怎么稳,一分钟不到越发抽的厉害,超大幅度的在空中抽个不停,眼看就稳不住了,只想着快点降下来,试了几次不敢着陆,那叫一个拐啊扭啊抽啊。。后勉强给降在一块长了草的稻田里,总算没什么大碍。回家立马给换回原来的配置,什么也没动,照旧又是妥妥的,稳如狗!这啥子个事吗?

网友A:
首先动力换了电池有没有升级,电机多少KV的适合1245桨吗,电池S数符合电机和桨的匹配吗,最关键的450上12寸桨桨间距就很小了,即使中心板不碍事单气流干扰大一些飞控PID参数需要酌情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动力换了电池有没有升级,电机多少KV的适合1245桨吗,电池S数符合电机和桨的匹配吗,最关键的450上12寸 ...

谢谢了,我再摸索摸索

网友:
450机架3508电机12寸桨能飞,惯性太大,刹不住

网友:
好像上不了。。

网友:
没试过,不敢试。。。

网友:
強烈建議10~11吋就好,12吋太勉強了,因為軸距不是單機臂的長度,而是包含中心板的對角長度,有些450機架可以上12軸,但是槳會太靠近中心板,最佳的槳尺寸還是搭11吋比較有效率,當然電機也不能太差。

网友:
450軸距最大的電機,建議到28開頭,3開頭以上浪費了,軸距500軸距建議至少2216KV800以下~35開頭電機11~13吋,550~600軸距3~41開頭13~15吋槳,650以上至少41以上搭15吋槳以上

网友:
1045的螺旋桨匹配多少KV值的电机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