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9):
250改210哈哈飞着还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啊!

网友:
电机好评

网友:
。。。。看了半天才看懂

网友A:
正好有报废的250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报废的250可以参考一下

动手就会有惊喜,

网友B:
我是琢磨过这事,没动手,被你搞成功了,底板上打了孔也不对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手就会有惊喜,

那样的话,安装机臂的孔就会被锯断还要重新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琢磨过这事,没动手,被你搞成功了,底板上打了孔也不对称吧

强度肯定会差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安装机臂的孔就会被锯断还要重新打孔了

重新打

网友:
怎么切割啊,我也有个入门机。250

网友:
怎么切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