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3-19):
我的B6充电器充3S和4S电池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买了新的6S8000mah的酷点电池插上充一会就自动退出了不充了 6S基本上就充到每节电池3.83左右吧! 我的充电时间和电量限制都关了的 求大神指导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图片是我在充控电 勿喷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机会换个充电器了吧

楼主:
新问题 现在反过来充3S和4S电池也自动退出了?怎么回事啊?急救啊?大神?

楼主:
充上就自动退出了 怎么回事啊?大神?

网友A:
充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坏了

真的坏了吗 我充控电怎么能充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坏了

1S的控电能冲进去啊!

网友B:
你的电源是多少a的

网友:
b6扔了吧,电池都比充电器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坏了吗 我充控电怎么能充进去啊!

你选6s 锂电,平衡头一插就退出,这个就是答案,不然你就试下用镍氢模式来充6s看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是多少a的

电源是3.3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6s 锂电,平衡头一插就退出,这个就是答案,不然你就试下用镍氢模式来充6s看下如何?

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是3.3A的

要大一点的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6s 锂电,平衡头一插就退出,这个就是答案,不然你就试下用镍氢模式来充6s看下如何?

我的是锂电池啊!为什么选其他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3.3A的

我之前的也是这样的,后来换了个大a数的就没有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大一点的才行的

之前就是这个电源 就可以充的现在连3S和4S电池充也是这样了

网友C:
不错,真是太棒了!

楼主:
现在是3S和4S电池也是 确认就自动退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这个电源 就可以充的现在连3S和4S电池充也是这样了

电源是不是12v的

楼主:
只有控电能冲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真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不是12v的

当然是了啊?

网友:
你试一下小电流充电行不行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锂电池啊!为什么选其他的啊?

平衡电压检测部分损坏,懂了?

网友B:
你试一下用1a以下充电试一下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的电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电压检测部分损坏,懂了?

能修吗?

网友:
我用5a的电源都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用1a以下充电试一下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的电源问题了

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用1a以下充电试一下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的电源问题了

用0.9A电流充 能充一会儿 就自动退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吧!

是不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0.9A电流充 能充一会儿 就自动退出了

0.5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0.9A电流充 能充一会儿 就自动退出了

我5a那个也只可以用1.1a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0.9A电流充 能充一会儿 就自动退出了

充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6s

冲不上 还是自动退出了

楼主:
明天买个大电流电源试试吧!

楼主:
不是电源就是充电器的平衡抽座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冲不上 还是自动退出了

那3s试一下小电流充电看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3s试一下小电流充电看下行不

3S的也冲不上 只有控电能充上 不用插平衡头的1S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的也冲不上 只有控电能充上 不用插平衡头的1S电池

那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也不知道了

可能是平衡插座那里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平衡插座那里坏了

我都不插平衡头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插平衡头的

你充3S或6S电池不插平衡头吗?你的B6充电器是不是刷了固件了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就是电源功率太小了 换个10A的电源 充电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修吗?

肯定能维修,换个mcu或者4051解决

楼主:
换个大功率电源适配器 就好了 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充3S或6S电池不插平衡头吗?你的B6充电器是不是刷了固件了啊?

没有刷

网友(2017-06-13):
别用B6了,换个独立平衡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