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头飞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19):
有大神知道吗?给飞机加油门,子弹头就全部飞出来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要是螺丝拎紧了还飞出来,那就是你电机装错位置了,电机转向要跟你松螺丝的方向一致。

网友B:
肯定反了,要不越转越紧,怎么会掉

网友C:
电机转向反了,而且大哥你把线撸在机臂上啊,这么散着你不怕桨叶变形时一刀斩断电机线吗?
怎么也是黑蚁F4塔啊,你就这么装机太对不住它的壕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向不对吧?

电机给装错了,现在已经换回来了。就是电机转速不一样,不知道怎么调参

网友D:
方向不对吧?

网友:
检查正反转电机安装位置是否反了,还有检查转的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号银色,4号黑色
1号黑色,3号银色
这样说懂了吧?

我已经知道我电机全部装反了,今天晚上还要重新焊一遍。

网友E:
2号银色,4号黑色
1号黑色,3号银色
这样说懂了吧?

网友:
绝对的电机装反了
对尾右上角是银色(逆时针转),左上角是黑色(顺时针转)。尾部就和上面的对称即可

网友:
用防松螺母的路过

网友F:
正反电机搞错了咯?不然就是子弹头没上紧

网友:
不是自紧的吗?加油阶段怎么回飞呢?怀疑减油的时候飞出来或者没拧紧。

网友G:
正反电机装反了,反了反了,自松螺母。。。。

网友H:
肯定没拧紧,要往死了宁,就算是自紧桨电机减速时也会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没拧紧,要往死了宁,就算是自紧桨电机减速时也会松的

谢谢了,我下次扭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反电机搞错了咯?不然就是子弹头没上紧

应该没搞错呀,转向都是按图纸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反电机装反了,反了反了,自松螺母。。。。

不会吧……

网友:
目测电机装反了。。。

网友I:
如果是加油时子弹头飞出来的话一般是转向不对,缩油门时子弹头飞的话楼主看一下是不是开了刹车

网友J:
应该是转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加油时子弹头飞出来的话一般是转向不对,缩油门时子弹头飞的话楼主看一下是不是开了刹车

嘿,电调开了刹车确实也有这种情况!我就有这情况,拧紧后也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转反了

我都已经试过了呀,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电机  你把子弹头换成螺帽,这电机轴很短,一般桨页放上去就拧不了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向反了,而且大哥你把线撸在机臂上啊,这么散着你不怕桨叶变形时一刀斩断电机线吗?
怎么也是黑蚁F4 ...

没有反啊,我都是按图纸装的,电机电机运转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螺丝拎紧了还飞出来,那就是你电机装错位置了,电机转向要跟你松螺丝的方向一致。 ...

手捏着螺丝,电机转的时候螺丝会卸下来我这个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反了,要不越转越紧,怎么会掉

手捏着螺丝,电机转的时候螺丝会卸下来我这个是对的吗?

网友K:
不是电机反了,是你子弹头安反了,你把左右调换一下再试试

网友K:
电机转的时候,螺丝会下来就是反了,把左右相邻的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机转的时候,螺丝会下来就是反了,把左右相邻的调换一下

手捏着螺丝,电机转的时候螺丝会卸下来我这个是对的吗?我是按照图纸装的电机啊,电机转向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电机反了,是你子弹头安反了,你把左右调换一下再试试

两种电机的子弹头不能互换

网友L:
电机的位置不对,2号3号是白帽电机,逆时针转,正牙(拧螺丝方向和拧水龙头一样,顺时针拧紧,逆时针拧松),1号4号电机黑帽,顺时针转,反牙(拧螺帽和拧水龙头相反)。

网友:
目测你是2204电机,用子弹头螺帽就可以了,射桨概率很低。还有就是尽管自紧,还是要上紧一些。。。别松松垮垮的按上,容易在第一下松油门刹车时射桨。

网友C:
正确的位置左下右上是正桨电机,银色子弹头的,右下左上是反桨,黑色头。你再检查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的位置不对,2号3号是白帽电机,逆时针转,正牙(拧螺丝方向和拧水龙头一样,顺时针拧紧,逆时针拧松 ...

可是教程里是这么说的啊,我是按教程上的。

网友C:
我只能说图纸是对的,你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位置左下右上是正桨电机,银色子弹头的,右下左上是反转,黑色头。你再检查一下呗……

教程的电机位置是这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图纸是对的,你错了

没有错呀……白色头不是顺时针,黑色逆时针

网友C:
对呀,图纸绝对正确。你不会是理解为正牙就是顺时针,反牙就是逆时针吧……恰恰相反。再给你个直观的经验:螺旋桨转动起来都是往“里”使劲,能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图纸绝对正确。你不会是理解为正转就是顺时针,反转就是逆时针吧……恰恰相反。再给你个直观的经验: ...

白色正牙不是顺时针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的位置不对,2号3号是白帽电机,逆时针转,正牙(拧螺丝方向和拧水龙头一样,顺时针拧紧,逆时针拧松 ...

正牙是逆时针转的吗?

网友L:
汗,正牙,和反牙,是对桨上的螺纹来说,这是大家的俗称。
按照机械设计规范,应该叫做右旋螺纹(俗称正牙),左旋螺纹(俗称反牙)。
通常用到螺纹,比如水龙头,螺丝,扳手等等,都是右旋螺纹(正牙),只有特殊工况会用到左旋螺纹(反牙)。
所谓的正反牙,指的是电机上拧螺旋桨的螺纹的右旋螺纹(正牙),和左旋螺纹(反牙)。

我猜你是把螺纹旋向,理解成了电机旋向,所以正好反了。

右旋电机是左旋螺纹,左旋电机是右旋螺纹,这样才能利用启动电机启动的惯性矩把螺纹带紧。

网友:
嘿嘿,所以有时候对这些俗称也挺难受的,正牙反牙内丝外丝啥的,说规范规定的名字就没有歧义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正牙是逆时针转的吗?

你这个电机比较三无,一般电机上面会标注旋向,看电机旋向就好了,你现在基本是左边右边电机要互换位置,你是飞塔的话,还方便的。

网友:
我全是正电机,自紧螺母

网友:
那就是你电机安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电机比较三无,一般电机上面会标注旋向,看电机旋向就好了,你现在基本是左边右边电机要互换位置, ...

飞塔一点儿也不方便啊!换个方向又得重新焊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飞塔一点儿也不方便啊!换个方向又得重新焊了。

额,比用分体电调方便多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捏着螺丝,电机转的时候螺丝会卸下来我这个是对的吗?

不对,电机转应该紧才对,电机换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额,比用分体电调方便多啦

真的一点都不方便,对新手极其不友好。我已经买新电机了,这个三无产品就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电机转应该紧才对,电机换位吧

果然是我电机焊错了,算了吧,换新电机了

网友:
很明显你电机装错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手捏着螺丝,电机转的时候螺丝会卸下来我这个是对的吗?

正好是反的!

网友M:
总之要记住,所有电机都是以机架纵轴为参考向内转!如果以桨帽的颜色为参考,就是1/4为黑色,2/3为白色。反了桨帽是拧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总之要记住,所有电机都是以机架纵轴为参考向内转!如果以桨帽的颜色为参考,就是1/4为黑色,2/3为白色。反 ...

谢谢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正好是反的!

唉,我又弄错了。

网友N:
电机装反了,也加上滑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机装反了,也加上滑丝了吗

悲催呀,又要重新焊了,趁这个机会换一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捏着螺丝,电机转的时候螺丝会卸下来我这个是对的吗?

那就装错了,自紧是越转越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汗,正牙,和反牙,是对桨上的螺纹来说,这是大家的俗称。
按照机械设计规范,应该叫做右旋螺纹(俗称正牙 ...

天,就这么个小问题,真是汗颜了,

网友:
电机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