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手机飞鱼航点高度更改不了

楼主(2017-03-19):
点击航点后应该出来个对话框,可以改航点高度,但我的小米手机+飞鱼1.3.6版本连接后点击设定好的航点只是航点变蓝,没有出现任何对话框,求指点

楼主:
我用的是PIX飞控

网友:
难道是系统不支持软件?换个手机试试

网友:
点最下面航点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我的这个没有

网友:
这就是地面站?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请问,怎么解决的?

楼主:
手机太小,横过来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A:
飞鱼要怎么用?apm飞控,有图传发射,osd,电流计等,再买个手机接受机就能用吗?还是必须要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鱼要怎么用?apm飞控,有图传发射,osd,电流计等,再买个手机接受机就能用吗?还是必须要数传?

必须用数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鱼要怎么用?apm飞控,有图传发射,osd,电流计等,再买个手机接受机就能用吗?还是必须要数传?

求助泡泡老师,手机飞鱼航点高度更改不了 博世堡飞鱼,飞鱼是谁,飞鱼种类,小飞鱼 作者:308099459 1705 貌似可以自己买个WIFI模块做个数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自己买个WIFI模块做个数传

有没有教程?我看WiFi模块与蓝牙模块都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教程?我看WiFi模块与蓝牙模块都很便宜的

昨晚我看到一篇泡泡老师讲的关于蓝牙的  你可以在论坛里找找

网友C:
手機是可與藍牙連接,但無法用手機解鎖 起飛 apm,與規劃航點...只能看電壓 方向 高度...

网友(2017-06-21):
引用 网友A:
飞鱼要怎么用?apm飞控,有图传发射,osd,电流计等,再买个手机接受机就能用吗?还是必须要数传?

我一个手机全搞定!把数传接蓝牙,视频经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機是可與藍牙連接,但無法用手機解鎖 起飛 apm,與規劃航點...只能看電壓 方向 高度... ...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