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线序问题

楼主(2017-03-19):
哪位大侠知道,pixhawk电流计 那个BEC供电的6p线的线序,我飞机炸鸡了,线全都从飞控根上摔断了,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就是这个线

网友:
这个有万用表测一下就好,因为不确定线序,用过好几款线序都不一样,但是5V和3.3V都是双备份输出,这就4根线,还有,两根分别是测电压的和测电流的,只要供电线测出来了,电压电流检测线可以连接地面站看读数是否正确,飞控端供电线序都是标准的,找到你的飞控说明书看线序或者网上找图

网友:
参考一下吧。我装上都拆了,没啥用处,看电压还是回传模块好

网友:
看来,还得花费一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