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尾管加固

楼主(2017-03-19):
这几天总是看到朋友圈有飞冲浪者炸鸡的图片,而且比较炸的有个性,断尾管!

今天就分享两个加固的小技巧
冲浪者尾管较软,而且尾翼也容易形变所以以前就想了这么个加固的方法
用的东西也比较简单易找,X展架上的管(有的是玻纤管有的是铁管,都行)。
这个应该在装机的时候预埋进去,这个鸡鸡吧因为已经装好了,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加固了
机翼
如果是天捷力的冲浪者,它自己就有紧固件。如果是白板空机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

先简单解释一下可能会有的问题

那四个小洞是干嘛的啊?

四个小洞的位置是在有隔断的地方,打打小洞是为了穿管的时候看一看是否穿直,再一个就是要在这个位置加热熔胶固定管和隔断。

这管是怎么穿进去的?

我找到的是铁管边缘稍微磨一下就有刃了,看直了从菊花往里转,就进去了。

下面就图片一波流了

网友A:
粗的鱼杆从头干到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第一次见用木桨的冲浪者

没马刀桨了黄桨噪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我以为那豆芽是一碗面。。。。楼主好手段,改天给我的机机试一下。 ...

不是豆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3mm的碳管装机预埋在尾杆内,全油俯冲满舵拉起一点变形没有,倒是机翼变形厉害,我就怕机身里面那个 ...

3MM细了点儿哇,里面的木架板和板连接处用AB胶,装机后从红圈处往里注热熔胶,然后用手按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没细看,挺好,谢谢啦

x宝搜一下背靠背魔术贴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往远飞不?机翼每次下来都有点松,如何破?

机翼你试试我这个方法,这样用我就没松过。机翼紧固件旋紧然后再用魔术贴拉紧粘住

楼主:
送上仙草两盆

网友F(2017-05-04):
引用 楼主:
502+ab胶

强度如何?贴吧有模友飞的时候断了  吓得我不要不要的

网友E(2017-03-19):
哥们你往远飞不?机翼每次下来都有点松,如何破?

网友E:
看到了,没细看,挺好,谢谢啦

网友:
断过尾巴用热熔胶完美修复的路过。

网友:
好方法,美观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B:
不错不错 第一次见用木桨的冲浪者

网友C:
刚开始我以为那豆芽是一碗面。。。。楼主好手段,改天给我的机机试一下。

网友D:
我是用3mm的碳管装机预埋在尾杆内,全油俯冲满舵拉起一点变形没有,倒是机翼变形厉害,我就怕机身里面那个木质的架子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的鱼杆从头干到尾

网友:
楼主加固得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实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实便宜

我这都不花钱    店儿找的坏的x展架的管管,一堆

网友G:
我是打算把原来配的塑料管里面放钢丝的哪个换成两根3mm的碳管里面照样走钢丝,这样子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打算把原来配的塑料管里面放钢丝的哪个换成两根3mm的碳管里面照样走钢丝,这样子加固 ...

容易裂口也太细了没什么强度,不如直接大粗管子,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往远飞不?机翼每次下来都有点松,如何破?

机翼松,可以用纤维胶,粘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都不花钱  店儿找的坏的x展架的管管,一堆

这个材料好

网友:
确实需要加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易裂口也太细了没什么强度,不如直接大粗管子,简单粗暴

你是我你多大的碳管?

网友G:
你用多的的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多的的碳管

不是碳管,是X展架的撑杆,大概是8mm

网友(2017-04-24):
电机加高座怎么感觉那么容易断啊  木质东西

网友F:
你加高座是怎么粘的  好容易折断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加高座是怎么粘的  好容易折断木板

502+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度如何?贴吧有模友飞的时候断了  吓得我不要不要的

强度没问题啊,先用502粘接,然后接缝处再弄点AB胶

网友(2017-09-23):
可以可以,学习了。

网友(2018-03-16):
我直接把机翼沾死,用502+热溶胶。感觉更牢固。

网友(2018-05-28):
学习了,也如此加固

网友(2022-12-16):
我一架冲浪者X8飞7个月改FPV 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