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不稳的原因

楼主(2017-03-19):
刚刚装好的四轴,加油后向右偏,模式是自稳模式,apm2.8飞控,外置GPS和罗盘。没敢飞,问一下大侠们:
是不是加速度没有调好?

网友:
如果确认加速度,罗盘校准没问题的话起飞时候可以摇杆稍微借一下,APM起飞时稳时不稳的。但飞起来就会自动稳定了。连接到飞控上的线尽量软一点,别把飞控拉歪了。

网友:
需要遥控器微调?

网友:
楼上正解,你右偏往左打杆就行,离地立马就稳了,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水平没较好。

网友:
重新六面校准

楼主:
谢谢!我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
我倒觉得是正常现像,毕竟重心不是每架机子都一样,

网友A:
apm问题太多了 难得搞,建议商品飞控

网友:
水平校准看一下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调过,还是向右偏,检查一下电池位置,应该在重心处

网友C:
首先校准陀螺仪,正常后到开阔的环境自稳起飞,从地面起飞时会有地面效应的,需要打方向调整飞机水平或者加大油门让飞机飞起来!起飞后不偏就属于正常,如果起飞后还偏就要检查是否遥控微调了,或者是apm参数乱了,遥控微调调回中间,apm乱了从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校准陀螺仪,正常后到开阔的环境自稳起飞,从地面起飞时会有地面效应的,需要打方向调整飞机水平或者加 ...

谢谢。起飞以后不偏,就是起飞时偏。这样说我就明白一点,不过,你说受地面环境影响,我在不同地方都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D:
APM不是有自动调参了吗?设置一个7通道飞起来后用定高模式让他自己调试几分钟自动调参比你自己调试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不是有自动调参了吗?设置一个7通道飞起来后用定高模式让他自己调试几分钟自动调参比你自己调试方便很多 ...

新手,不知道apm有这个功能,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起飞以后不偏,就是起飞时偏。这样说我就明白一点,不过,你说受地面环境影响,我在不同地方都出现 ...

这就是地面起飞时的气流效应,不管在哪里飞都会的!也可以说为什么要靠驾驶证就是学习这些问题。除非你手上起飞

网友:
APM问题多多

网友:
一样的机架一样的飞控 ,一样的问题。。。。自动调参怎么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校准陀螺仪,正常后到开阔的环境自稳起飞,从地面起飞时会有地面效应的,需要打方向调整飞机水平或者加 ...

1m左右算是起飞吗?一直偏,再高没敢向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m左右算是起飞吗?一直偏,再高没敢向上了。。

一米内还往一边飘就是有问题了,看看是不是飞机重心不平衡!如果平衡就是pid的问题了,用地面站调p值高点,和i值高点,基本pi的值差不多,i值稍微低一点!调好不抖动就正常了。

网友:
一群傻逼,自稳模式本来就会偏。接下来才可能是没校准好和信号线插错。你们一群垃圾能不能别乱教新人。

网友F:
油门不要推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不要推太慢了

是的。现在已经会飞了

网友:
正好3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问题太多了 难得搞,建议商品飞控

apm开源当中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我默认参数飞了两年,稳稳的!
今年才换了NAZA

网友:
加速度计没校准好 建议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
我的起飞后会往左飘,起飞时也不是很平稳。重要的是自动调参2次了,没有一次成功。

网友(2017-04-25):
我的一定點就往其他方向飄

网友:
迅速拉起是王道

网友:
地面有乱流吧
看看加速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