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控乱七八糟什么样的最靠谱啊?

楼主(2017-03-19):
之前组装航拍机的,用的NAZA飞控

穿越机飞控我看都用F3,现在又是F4。。。。。

F3哪个最方便稳定。。要带OSD的。求帮助

网友:
不用osd的路过。

网友:
新手入门练习的话整个整套的吧 别折腾了

网友:
B6飞控带○SD调参

网友:
F3教程多,容易上手一些

网友:
可以直接上个飞塔,最方便

网友:
找大萝卜,他家的B6好用,方便稳定

网友:
自己先弄个到手飞,后期再改装,新手自己装机调参数得把人逼疯

网友:
飞个穿越,不用那么纠结,什么飞控都差不多。

网友(2018-10-03):
买个大力f4或者f4v3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