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问题?求大神进来赐教 最好说的权威点

楼主(2017-03-20):
我有个朗宇2206  1500kv的电机,电机里没杂质什么的,全部清理干净,装大胜12a电调和好盈天行者40a电调,油门行程已经校准好,用2s和3s(电池刚充好电,电压正常)两种电池都试过,空转的时候一切正常,当在两种电调下装8寸桨时,带桨12a电调启动的时候电机哒哒哒的,就像那种缺相的感觉(香蕉头和其他连接地方都检查过,没有脱焊或虚焊,这两个电调也没问题,用其他电机上正常),要来回推好几次油门才能正常启动旋转,有时推两三次就能转起来,有时要推好多次才行。带桨40a电调启动的时候正常,但是油门最多推到80%,再推或迅速推到满油电机就停转。一直找不到原因,折腾了好久。后来换了6寸桨启动满油就正常了。但启动的时候稍微还有一点点顿促感,不过没什么影响。请问大神,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过载吗?但是这个朗宇2206 1500kv的电机,说明上写着2s电池下可配9寸桨,3s电池下可配8寸桨,真是搞不懂为什么电机会出现这种情况,求大神赐教,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缺相,脱焊或者虚焊造成!这次愣是找不到原因!电机重新绕过线,找专业人氏修理的,但以前没修理过的时候也是有启动哒哒哒的缺相的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确定是电调没问题,又可以确定电机定子没问题,电机线圈也没问题的话,那估计就是电机定子的硅钢片出问题了,我遇到过那么几次,硅钢片短路造成的,正常的硅钢片层与层之间绝缘。

网友B:
换一个其它 电机 试试 如果正常 那就是原电机有问题 不正常 那就是你电调有问题 某一项输出也就是对应的那组MOS管出问题了 换相同型号 或是代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用什么插头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出现过,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插头

t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电调没问题,又可以确定电机定子没问题,电机线圈也没问题的话,那估计就是电机定子的硅钢片出问 ...

转子我拆开看了,正常的,关键空转是一切正常,如果钢片问题,空转它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子我拆开看了,正常的,关键空转是一切正常,如果钢片问题,空转它也会有问题

这电机只能装桨保,我觉得是否套上桨后O圈皮筋把哪里绷住了,,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其它 电机 试试 如果正常 那就是原电机有问题 不正常 那就是你电调有问题 某一项输出也就是对应的那 ...

说了,,这两个电调换其他电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子我拆开看了,正常的,关键空转是一切正常,如果钢片问题,空转它也会有问题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拿去给朋友重新绕线,绕粗线电机去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我的问题就是能转,但是转速比别的慢,而且力量小,确定磁钢没问题,转子轴承没问题,要是硅钢片出来问题,就要找厂家解决了

网友:
可能电调设置与电机不配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后来电调设置里调了一下,就解决了。具体哪一个我也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插

换个XT60

网友:
精品电机促销中,欢迎了解
https://shop143101466.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2737922234&user_id=2737922234

网友D:
体育老师教的语文课,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育老师教的语文课,就是好。

自己理解能力差,跑来装什么B